EE55高频变压器怎么做?原边和副边的线圈怎么绕?

楼主(2021-07-29):
24V输入380V输出,持续输出功率最大可以做到多少瓦?原边和副边的线圈怎么绕?

12V输入380V输出,持续输出功率最大可以做到多少瓦?原边和副边的线圈怎么绕?

有经验的来帮帮我!

网友A:
做成很简单,做好却很难。捷径是买个成品测绘仿制。这是反复学习,理论+实践,提升自我的过程。你做的比原样差算失败,做的和原样相同算成功,做的比原样好,你可以当老师了。

网友B: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遵循变比的比例!但有个前提,就是变压器不能进入磁饱和,也不能有磁通浪费。否则会打折。
建议补一下高等物理中,有关磁场的课程。
如果你要得到380V的电压,变比是16,理论上输入24V就可以了,但这里还是有以下注意事项:
1、变压器不能进入磁饱和:这就与变压器的截面、频率、材质……,有关。
2、不能有磁通浪费:这就与变压器的工艺有关……,当然你可以通过增加输入电压来补偿。
3、整流方式:全波、半波、滤波的方式......,方式不同,电压的打折也不同。
4、输入的电压形式:交流、脉动直流……,得到的次级电压也不同。
......
比较复杂。所以,还是先补课吧。

网友B:
可供参考

EE55B高频变压器制作过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17513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