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程序问题,用仿真和示波器都测不出来正确的波形

楼主(2021-07-29):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我程序是哪里有问题,我用仿真和示波器都测不出来正确的波形,求指教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int condition=80;
//#define pin P1
sbit pin=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L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EA=1;
        ET0=1;
        TR0 = 1;
}
void Isr01()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TL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cnt++;
    if(cnt>=100)
    {
        cnt=0;
    }
    if(cnt<condition)
    {
    pin=0;
    }
    else
    {
    pin=1;
    }
        }

网友A:
主函数没有受到while(1);约束跑飞了。
void main()
{
        TMOD=0x01;
        TL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EA=1;
        ET0=1;
        TR0 = 1;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没有受到while(1);约束跑飞了。
{

能说一下怎么改进吗,还是就把while后面加冒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没有受到while(1);约束跑飞了。
{

好的我调试出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