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子元件,丝印印的是51LPF44

楼主(2021-07-30):
      今天我家节能灯坏了一个,把灯打开看到电路板上有一个元件,丝印印的是51LPF44,这是个什么元件呀?老师能在介绍几个查丝印方法和网站吗我在这里先说几声谢谢!!!!

网友A:
没有图片怕是不好找,发个照片看下也许能找到

楼主:
图片我也想上传,可是就是经常上传不成功

网友B:
5.1V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V的稳压管

   老师您是通过什么方法查的,还是以前的经验,对了我有一点没说明白,它的封装TO-92,今天下午用万用表查着像pNP三极管,用指针万用表接中间脚,用红笔分别接另外两个脚均能导通。

楼主:
   老师您是通过什么方法查的,还是以前的经验,对了我有一点没说明白,它的封装TO-92,今天下午用万用表查着像pNP三极管,用指针万用表接中间脚,用红笔分别接另外两个脚均能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是通过什么方法查的,还是以前的经验,对了我有一点没说明白,它的封装TO-92,今天下午用万用表查 ...

按照你测的结果,应该是NPN型三极管,因为你用的是指针型万用表

楼主:
是的我当时搞错了过后才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