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单片机上电发烫,已经烧了两块板子了

楼主(2021-07-30):
想问一下:MSP432上电就发烫是什么原因?
用CCS烧程序也能跑,功能也正常,但就是很烫,烫手的那种
已经烧了两块板子了,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开发板的USB供电的  一上电就发烫

虽然没用过MSP432,但看你这么回答,根本就没提及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是5V直接供电了?我百度了一下,MSP432根本不能直接上5V啊

网友B:
供电电压是多少,有几个电源在供电

网友C:
一样,也烧了一块,很奇怪

网友D:
一个口一个口的查。

网友E:
除了电源脚,其余IO开路,对比。

网友F:
是不是哪个电源脚接地了?

网友G:
一、电源供电有问题,主要是电源纹波大,电压高
二、单片机I/O口对地短路,把所有I/O口都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是多少,有几个电源在供电

从开发板的USB供电的  一上电就发烫

网友H:
1.电源电源不对
2.短地负载电流大,带不动,时间长了就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也烧了一块,很奇怪

人都傻了   板子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口一个口的查。

测开发板的电压输出也没问题   程序也能写进去   也能使用  就是芯片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电源供电有问题,主要是电源纹波大,电压高
二、单片机I/O口对地短路,把所有I/O口都查一遍

电压不存在高吧   就是从电脑的usb供的电  IO口也都是正常使用  但就芯片发烫  已经买了新的板子了  到了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哪个电源脚接地了?

这个应该不存在  用的开发板  只给上了电  没插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MSP432,但看你这么回答,根本就没提及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是5V直接供电了?我百度了 ...

用的是这个板子  我们也有接外部的5v来直接供电的  板子上也从USB端接了一个5V   不能直接用外部5v供电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存在  用的开发板  只给上了电  没插其他的

刚去问TI的工程师了   不能接5V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个板子  我们也有接外部的5v来直接供电的  板子上也从USB端接了一个5V   不能直接用外部5v供电吗 ...

如果板上有1117-3.3之类的稳压IC,并且外接的5V电源通过该IC向单片机供电,那就可以接的。看你的板子上貌似没有该类IC,也就只能外接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上有1117-3.3之类的稳压IC,并且外接的5V电源通过该IC向单片机供电,那就可以接的。看你的板子上貌 ...

换了一个新板子   用1117转到3.3V给单片机供电    1117很烫 但也能工作  就是很烫手

网友I(2022-07-05):
我也是烧了两块人都麻了

网友I:
请问楼主还在吗 TI工程师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不能直接接5V呢 还有请问后续楼主还有烧过4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