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51单片机1602液晶程序时遇到的困惑

楼主(2021-07-30):
红色方框中的代码为什么指从第二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网友A:
写程序的人想从第二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留空认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的人想从第二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留空认为好看。

请问为什么write_come括号里是0x80+0x4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write_come括号里是0x80+0x40呢?

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地址为0XC0,你不想写0X80 + 0X40可以直接写0XC0;一样可以。

网友B:
写指令 0x80;就是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
然后写数据,在这个第一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开始写要显示的数据。
写指令 0xC0; 把光标移动到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比如你要在第二行第四个字符的位置写要显示的东西,那么这个就写,write_com(0xc0 + 4); 以此类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write_come括号里是0x80+0x40呢?

显示在某一行某一列的数据可以写命令:0x80+0xYY,0x80是因为在设置DDRAM地址时,DB7固定是为1的

YY值如下圖

网友D:
要会看手册,不然就只能CRTL+C、CTRL+V。

网友E:
看手册,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了,有具体的地址

网友F:
0x80的指令是第二行的意思 0xc0是第一行,加0x40是第二行第一个位置显示,0xc0+0x00是第一行第一个

网友F:
0x80是第二行的意思 0x40是第二行第一个

网友G:
有些程序的写法对初学者不太友好,产品手册不存在类似问题

网友H:
因为0x40是第二行的第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