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小车蓝牙控制程序

楼主(2021-07-30):
我最近暑假得空做一下智能小车,这个蓝牙控制是其中一部分,后面我会再添加oled,wifi和语音等模块
帖子里面包括主函数和蓝牙的部分代码,整个工程详细代码我放在附件里面,你们有需要可以下载。里面代码亲试有效,有疑问欢迎来我帖子下面留言,我会一一回复的。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key.h"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Engine.h"
#include "ultrasonic.h"

int main(void)
{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
         delay_init();
   time3_initer(65535,7);   //pwm初始化
   BlueBooth_Init();         //蓝牙初始化
   sg90_Init();                //舵机初始化
         Wave_IO_Init();        //超声波初始化
   while(1)
         {

蓝牙初始化代码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wm.h"
#include "Engine.h"
#include "ultrasonic.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u8 flag,i;

void BlueBooth_Init(void)     //蓝牙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_DeInit(USART1);
//  USART1_TX   PA.9                                                      //串口发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USART1_RX          PA.10                                              //串口接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1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始串口接收中断

    //Usart1 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分组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3位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3位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串口初始化

下面这个是我上一篇帖子,里面是超声波加舵机的测距代码,里面有详细工程,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799-1.html

前进字符‘a’

前进字符‘a’

后退字符‘b’

后退字符‘b’

蓝牙模块安装

蓝牙模块安装

蓝牙串口控制页面

蓝牙串口控制页面

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场下载

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场下载

里面有蓝牙控制小车的详细代码,你们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好东东,这个前进后退的蓝牙app要从哪里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这个前进后退的蓝牙app要从哪里弄呢?

在你的手机应用商店就有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遥控器的程序该怎么写呢,求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遥控器的程序该怎么写呢,求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void BlueBooth(void)
{

     switch(i)
   {
                                        case 'a':  forward();      TIM_SetCompare1(TIM3,300);     TIM_SetCompare2(TIM3,300);     break  ;
                                        case 'b':  back();         TIM_SetCompare1(TIM3,-300);    TIM_SetCompare2(TIM3,-300);    break  ;
                                        case 'c':  Turn_Right();   TIM_SetCompare1(TIM3,500);        break  ;
                                        case 'd':  Turn_Left();    TIM_SetCompare2(TIM3,500);      break  ;
                            case 'e':  Wave_BZ();         break  ;
                      case 'f':  stop();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break  ;
          //default:

          }

}

网友A:
遥控还是很方便的,楼主都已经封装好函数了,调用就行了 forward()这几个

网友C(2022-08-04):
你好,我用的也是这个app,但是我在手机上长按前进的时候,小车只会前进一步,不会持续前进,请问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