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Altium Designer布线各个元器件线画多宽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第一次用画板软件画板,今天改了一个以前同事的工程,但我基础太差,各个元器件线画多宽我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你得看电流多大,这我就不明白,所以在这里问问

网友A:
他大概理解为电路板线,元器件线用软件默认10mil就行。

网友B:
既然都在改PCB了,就简单了:看看原PCB文件的设计规则,就知道线该走多宽、孔该打多大。在规则的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C:
如果对电流没有要求,可以和制板商沟通一下,我之前单位合作的要求不能低于5mil,低于5mil的不符合J用标准,但是线太粗的话,BGA出线会比较困难。和电源相关的线对电流就有要求了,多层板设置了电源层就不多说了,如果在布线层布电源线的话,有个经验公式计算:0.15×线宽(W)=A,不过也和铜箔的厚度、环境温度有关系,网上有很多经验贴可以参考

网友D:
从楼主的描述中来看,估计楼主还是小白。那就不要听同事的,听板凳的没错。那就是原来的线多粗就画多粗。
如果楼主真想好好学,可以直接百度线宽和电流的关系,然后在了解产品原理的基础上进行排版,但那是以后的事了。其实画多了也就是个经验,多放点余量,哪那么多对应关系啊

网友E:
线号线 0.3MM  .   电源,地  要大 1-4MM

网友F:
主要看产品实际使用时的电流大小的。不同电流大小,需要的走线宽度及铜箔厚度的需求都不同,这些可以百度查找。在整体布局和PCB外形尺寸允许下,尽量加粗电源走线和GND走线。

网友G:
网上找些PCB源文件参考学习

网友H:
数据信号默认 0.25mm 加泪滴,VCC GND 比信号线宽1倍
线宽太细生产容易报废,大电流可以将布线开窗上锡
0.25mm能布通就不要用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据信号默认 0.25mm 加泪滴,VCC GND 比信号线宽1倍
线宽太细生产容易报废,大电流可以将布线开窗上锡
0 ...

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电流和线宽的公式还是啥,让我自己搜。我怎么觉得不太对?

网友I:
电源跟地线设置宽点,其他的线都按常规处理,线间距3W原则

网友J:
1A电流至少要10mil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