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蓝牙小车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1-07-30):
    最近在做一个stm32f103rct6的蓝牙遥控小车,但是蓝牙部分出了问题
    主程序是这个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usart3.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PC.4 输出高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8)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9)

int res=0x61;
void USART3_Init(void);
void GPIOdianji_Init(void);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int main(void)
{
     KEY_Init();
         GPIOdianji_Init();
//         USART1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函数  设置响应优先级为2
         delay_init(1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函数  设置响应优先级为2
         USART3_Init();

         TIM2_PWM_Init(1999,719);

         while(1)
         {
//         car_speed();
//         if(res==0x31)
//                 {
//                     forward();
//                         car_speed();
//                 }
//
//         if(res==0x32)
//                 {
//                     back();
//                         car_speed();
//                 }
//
//        if(res==0x33)
//                 {
//                     left();
//                         car_speed();
//                 }
//
//        if(res==0x34)
//                 {
//                     right();
//                         car_speed();
//                 }
//
//        if(res==0x61)
//                 {
//                     stop();
//                         car_speed();
//                 }
    if(KEY1==0)
                 {
                     right();
                         car_speed();
                 }
        if(KEY2==0)
                 {
                     stop();
                 }
        if(KEY1==1)
        {
        stop();
        }

        }
}

KEY1和KEY2是测试小车能不能转动用的,使用的是l298n上的6个引脚,IN1234负责电机转动方向和停止,ENA和ENB负责调整转速,蓝牙使用的是串口3,carspeed函数就是控制转速,里面是四个轮子对应的四个通道:
void car_speed(void)
{
    TIM_SetCompare1(TIM2,1200);
        TIM_SetCompare2(TIM2,1200);
        TIM_SetCompare3(TIM2,750);
        TIM_SetCompare4(TIM2,750);
}

forward,back,left,right和stop是控制IN1234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void USART3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串口端口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TX接蓝牙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RX 接蓝牙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1

        USART_InitStru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3,&USART_InitStrue);

    USART_Cmd(USART3,ENABLE);//使能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
}
extern int res;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串口3中断服务函数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SET) // 中断标志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串口2 接收
                switch(res)
                {
                    case 0x61:delay_ms(50);car_speed();stop();   break;
                        case 0x31:delay_ms(50);car_speed();forward();break;
                        case 0x32:delay_ms(50);car_speed();back();   break;
                        case 0x33:delay_ms(50);car_speed();left();   break;
                        case 0x34:delay_ms(50);car_speed();right();  break;
                }
        }
        USART_SendData(USART3,res);   // 串口2 发送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

这个是串口3的配置,手机可以成功连接蓝牙,但是输入输出东西用串口调试助手就没有反应。
程序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求大神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