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农历时钟Proteus仿真图与程序 LCD12864显示

楼主(2021-07-30):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zm.h>
#include <_12864.H>
#include <nongLi.h>
init_time0(){
        TMOD=0x01;
        EA=ET0=TR0=1;
}
char c=0,sec=0,min=0,hour=12,day=12,mon=6,year=109;
char week;
bit flag,newShow=1;

time0()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L0=(65536-5*110592/12)%256;
        TH0=(65536-5*110592/12)/256;
        c++;
        if(c>=20)c=0,flag=1;   //1秒时间到
}
//
DateAdd(){
        if(flag){                  //如果到1秒则执行时间更新
                flag=0;        sec++;           //秒
                if(sec==60){
                        sec=0; min++;  //分
                        newShow=1;                 //每秒刷新一次显示
                        if(min==60){
                                min=0;hour++;  //时
                                if(hour==24){
                                        hour=0;day++;         //日
                                        if(day>MonArr[LeapYear(year)][mon]){
                                                day=1; mon++;        //月
                                                if(mon==13){
                                                        mon=1;year++;        //年
                                                }
                                        }
                                }
                        }
                }
        }
}
#include <key.h>

void main(){
        init_time0();
        Init12864();
        while(1){
                keyCom();  //按键处理
                DateAdd();         //每秒更新新时钟
                if(newShow){
                        newShow=0;
                        /** 农历显示 **/
                        getNongLi(year,mon,day);        //获取农历日期
                        //显示天干地支,生肖
                        showXY(0,66,15,2,TianGan_Table[(NL.year)%10]);
                        showXY(0,82,15,2,DiZhi_Table[(NL.year)%12]);
                        showXY(0,110,15,2,ShengXiao_Table[(NL.year)%12]);
                        //农历月份
                        if(NL.mon==1)showStr(2,64,"正");
                        else showXY(2,64,15,2,nlMonCode[NL.mon-1]);
                        showStr(2,80,"月");
                        //农历日
                        if(NL.day<11)showStr(2,96,"初");          //十位
                        else if(NL.day<20)showStr(2,96,"十");
                        else if(NL.day<30)showStr(2,96,"廿");
                        else showStr(2,96,"三");

                        if(NL.day%10==0)showStr(2,112,"十");  //个位
                        else  showXY(2,112,15,2,nlMonCode[NL.day%10-1]);

                        /** 公历显示 **/
                        showXY(0,0,20,5,zm20x40_Table[day/10]);        //大字
                        showXY(0,20,20,5,zm20x40_Table[day%10]);
                        showStr(2,40,"日");
                        showNum8x16(6,0,(1901+year)/100);        //年
                        showNum8x16(6,16,(1901+year)%100);
                        showStr(6,32,"年");
                        showNum8x16(6,48,mon);showStr(6,64,"月"); //月

                        showStr(5,80,"星期");                           //星期
                        week=getWeek(year,mon,day);
                        if(week==6)showStr(5,112,"日");
                        else showXY(5,112,15,2,nlMonCode[week]);

                        showXY(7,92,5,1,zm5x8_Table[10]);        //冒号
                        showXY(7,110,5,1,zm5x8_Table[10]);
                          switch(keyCount){                                   //设置时,反白处理
                                case 1:notShow(6,2,0,32);break;        //年反白
                                case 2:notShow(6,2,48,16);break;//月反白
                                case 3:notShow(0,5,0,40);break;        //日反白
                        }
                        rect(0,0,40,60); rect(34,60,35,127); //画线条
                }
                //时分秒
                if(c>15&&keyCount>3){           //设置时闪烁处理
                        if(keyCount==4){
                                showXY(7,81,5,1,zm5x8_Table[11]);//时
                                showXY(7,87,5,1,zm5x8_Table[11]);
                        }
                        else if(keyCount==5){
                                showXY(7,99,5,1,zm5x8_Table[11]);//分
                                showXY(7,105,5,1,zm5x8_Table[11]);
                        }
                        else if(keyCount==6){
                                showXY(7,116,5,1,zm5x8_Table[11]);//秒
                                showXY(7,122,5,1,zm5x8_Table[11]);
                        }
                }
                else {                                           //时分秒正常显示
                        showNum5x8(7,81,hour);
                        showNum5x8(7,99,min);
                        showNum5x8(7,116,sec);
                }
        }
}

Proteus7.5版本的工程文件和程序下载:

网友A:
农历部分程序有问题,2021年7月30日,农历是六月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