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688采样速率疑问

楼主(2021-07-30):
最新学习ADS8688做信号电压采集时有一些疑问,求助大佬们
用的是康威电子给的例程

请问:1、ADS8688的采样速率真的可以达到500KHz吗?
         2、在程序中该如何配置采样速率呢?

网友A:
你看过个ADC的价钱没有,MCP3421几块钱
这个是二十来块,差别就在这
数据手册上说有那么快,那么,它肯定是有那么快的
第2个问题,数据手册上有,用一款IC,数据手册是一定要看一,英文不会可以先机器翻译,看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