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大一,电路知识几乎为零,想设计一些简单电路,该学些什么?

楼主(2021-07-30):
机械专业,目前正在准备机械设计创新大赛,需要设计一些电路,但电路知识基本为零,时间又很紧迫,想设计一些简单电路,该怎样学习?

网友A:
主要看看元器件的书,尤其是三极管单片机这类的,PCB设计要观摩大佬的作品,自己多试试,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上手

网友B:
长时间的话可以从单片机入手,可以是stc15然后是stm32一步一步来,我也是读机械的

网友C:
还有一年的时间 足够的。自己的知识贮备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不能忽略了队友的重要性。假如你最近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队友,并一起奋斗努力,互相学习借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啊! 假如已经有队友了,那就先从简单的项目做起,做辆小车等,积累经验,从实践中学习

网友D:
哎,还是报个班学习吧,太难了

网友E:
一开始还算简单,主要是经验,但是经验是要靠年头积累,所以先学习模电数电,把种点放在单片机、元器件选型等

网友F: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吧,进阶的就是电磁场之类更涉及原理的

网友G:
无线电杂志可以作为入门,里面有很多电电路方面的制作,面向大众的通俗易懂。

网友H:
看电路、数电、模电基本电路

网友I:
先找一些电路的书看一看吧,然后再看看模电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