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助手识别不到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我利用的是st—linkV2的下载器,我用它连接32板子和电脑的usb,下载程序都没问题,但串口助手就是识别不到,是不是需要加一个TTL电平转换,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希望大佬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USB转串口设备,转化后的串口号大都在COM5~COM8,早起的串口助手识别不了COM5~COM8。如果USB转串口设备驱动正常,那就换一个新一点的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串口助手和用途是什么。很难回答
据我所知,st-link只能用来下载程序和仿真,不能用于UART通信。

网友C:
st-link只能用来下载程序和仿真,跟串口不是一回事吧,串口也可以下载,但是这是两件事

网友D:
st-link可以下载程序和在线调试程序,但是不可以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E:
你用串口的话,不能用ST-LINK。用串口的话还要装一个CH341驱动

网友F:
st-link只能调试和下载程序,串口要用USB转TTL串口模块,才可以实现PC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G:
检查一下会不会是swclk和swdio接错了,我上次就是因为接错了也检查不到结果发现这个接错了

网友H(2022-03-22):
需要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不仅要插入stlink,而且要插入usb转串口,串口助手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