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ADC采样数据不稳的问题 请指点

楼主(2021-07-31):
描述:
1. ADC端口选取P1.3, P1.4,MCU这两个端口没有电路,直接连接一个可变电阻,供电电源3.3V;
2. 软件初始化P1.3, P1.4为高阻模式, 波特率是9600;
3. 软件设置10位ADC精度;
3. 测量P1.3, P1.4的电压,数据基本稳定在1.65--1.66V(可变电阻在中位);
4. 软件读取寄存器的值,值一直不停跳动,而且上下浮动幅度很大(0x0141---0x0164),考虑到可能采样太快,这个数据是进行过软件滤波过的,每2毫秒采一次样,采集130次,去除最大值最小值后,128个数据的均值
5. 这个数值跟公式计算ADC_Value = Vin/Vcc*1024 = 1.65/3.3*1024 = 0x200相差很大,为什么?

相关核心代码:
uchar ch = 3;

P1M0 = 0x04; //P1.2设置为推挽,P1.3,P1.4高阻
P1M1 = 0x18;

/**********************************************
*****2ms秒@11.0592MHz********
***********************************************/
void Timer1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18;                //设置P1.3、P1.4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Timer1 */
void Timer1Isr() interrupt 3
{
    uint ADC_Value;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ADC_Value = (ADC_RES<<2);
    ADC_Value += ADC_RESL&0x3;

        ch++;
        if(ch >= 4)
      {
          ch = 3;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网友A:
STC15的没有用过
我这个是STC8G,反正原理是一样的:多次采样,把值相加,最后平均就可以稳定了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         //ADC结果
double line_bat_0;                //通道0的ADC结果,在ADC中断中已经换算成实际电压,送显示用的
double line_bat_5;                //通道5的ADC结果,在ADC中断中已经换算成实际电压,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0;        //           ADC0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5;        //           ADC5数据
unsigned char  count0;        //        ADC通道4转换次数记录
unsigned char  count5;        //        ADC通道5转换次数记录
unsigned char  ADC_LINE;        //        ADC通道记录

/以上变量全部是全局变量,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Adc中断函数
/*ADC 为中断轮流进行,参考电压为VCC=2.8VLDO供电,实际为2.78V*/
{
        ADC_CONTR=ADC_CONTR&0xdf;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ADC_LINE==ADC_P10)
                {
                if(count0>=128)
                        {
                                 line_bat_0=ADC_DATA0/128*2.78/256;
                                 ADC_DATA0=0x00;
                                 count0=0x00;
                        }
                        ADC_DATA0=ADC_DATA0+(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count0++;
                        ADC_LINE=ADC_P15;                          //完成当前通道的ADC之后,选择下一个通道ADC开始转换
                        ADC_CONTR=ADC_LINE;
                }
//====================================================================
                        else if(ADC_LINE==ADC_P15)
                        {
                        if(count5>=128)
                                {
                                         line_bat_5=ADC_DATA5/128*2.78/256;
                                         ADC_DATA5=0x00;
                                         count5=0x00;
                                }
                                ADC_DATA5=ADC_DATA5+(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count5++;
                                ADC_LINE=ADC_P10;
                                ADC_CONTR=ADC_LINE;
                        }
//=====================================================================
        ADC_CONTR=ADC_CONTR|0x40;        //启动ADC
}
//=============================================================================================================

网友B:
示波器观看电位器分出电压是否有高频波动,参考电压是否稳定在3.3V?

楼主:
已经解决,硬件外围电路进行了处理,数据很稳,谢谢大家

网友C(2022-01-2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硬件外围电路进行了处理,数据很稳,谢谢大家

硬件如何处理的?原理图发一下,学习一下,我也遇到了测电压正常,但接压力传感器就乱跳。

网友D(2023-04-0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硬件外围电路进行了处理,数据很稳,谢谢大家

;楼主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