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F1控制舵机和电机,两个程序怎样放在一起

楼主(2021-07-31):
(无正文)

网友A:
F1的单片机是啥型号的?  只要定时器够用 就可以 ,舵机的周期是20ms  应该和电机的频率(k以上)差很多  ,不能用同一个定时器 。第一次回帖。

网友B:
用一个可以固定频率固定个数的pwm波控制,最好写成函数的形式

网友C:
除了主循环外,不要用while
少用for
不要用delay

例:现有三个程序想把他们合起来
程序A:

void main()//一秒闪灯程序
{
        while(1)
        {
                Led = 0;
                delayms(1000);
                Led = 1;
                delayms(1000);
        }
}

程序B:

void main()//八位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1=0xFF;
                        P2=SegDis[DateTime[i]];
                        P1=TubeSel[i];
                        delayms(5);
                }
        }
}

和程序C:

void main()//按键扫描程序
{char i;
        while(1)
        {
                if(Key==0)//有键按下
                {
                        delayms(10);//消抖
                        if(Key==0)
                        {
                                while(Key==0);//等待放开
                                //你的程序
                        }
                }
        }
}

因为程序A的delayms时间很长所以不能用
而程序C的while(Key==0);等键放开也会影响其它程序

更改方法如下
程序A:

int delayms1=0;
void main()//一秒闪灯程序
{
char state=0;
        while(1)
        {
                if(!delayms1)
                {delayms1=1000;
                        switch (state)
                        {
                                case 0:
                                        Led = 0;
                                        state = 1;
                                        break;
                                case 1:
                                        Led = 1;
                                        state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else
                {
                        delayms1--;//如需准确定时,可放于定时中断中进行
                }
        }
}

程序B:
int delayms2=0;
void main()//八位数码管动态扫描程序
{
        char i=0;
        while(1)
        {
                if(!delayms2)
                {delayms2=5;
                        P1=0xFF;
                        P2=SegDis[DateTime[i]];
                        P1=TubeSel[i];
                        i++;
                        if(i=8)
                        {
                                i=0;
                        }
                }else
                {
                        delayms2--;//如需准确定时,可放于定时中断中进行
                }
        }
}

和程序C:
int delayms3=0;
void main()//按键扫描程序
{
        char count=0;
        char keysta = 0;
        while(1)
        {
                if(!delayms3)
                {delayms3=2;
                        switch (keysta)
                        {
                                case 0:
                                        if(Key==0)//有键按下
                                        {
                                                if(++count>5)//消抖
                                                {
                                                        keysta=1;
                                                }
                                        }else
                                        {
                                                count=0;
                                        }
                                        break;
                                case 1:
                                        if(Key==1)//等待放开
                                        {
                                                keysta=0;
                                                //你的程序
                                        }
                                        break;
                                default:
                                        break;
                        }
                }else
                {
                        delayms3--;//如需准确定时,可放于定时中断中进行
                }
        }
}

这样改法,合起来时就不会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主循环外,不要用while
少用for
不要用delay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的单片机是啥型号的?  只要定时器够用 就可以 ,舵机的周期是20ms  应该和电机的频率(k以上)差很多   ...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可以固定频率固定个数的pwm波控制,最好写成函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