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74HC164芯片驱动数码管显示不全

楼主(2021-07-31):
使用164芯片时,仿真能完全实现,但是实际电路上会出现显示不全现象,求指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情况?

网友A:
有没有加消隐?

楼主:
我的程序如下,放到仿真上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include<regx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
//u8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

u8 smgbu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16 i,j,k,m,s,f,n,num;

sbit DAT=P3^0;
sbit CLK=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L0=0x67;
        TH0=0xFC;         //定时1ms
        EA=1;
        TR0=1;
        ET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for(i=0;i<8;i++)
                {
                        num=smgbuff[i];
                        for(j=0;j<8;j++)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delay(500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0x67;
        TH0=0xFC;
        k++;
        if(k>=1000)
        {
                k=0;
                if(m<60)
                {
                        m++;
                }
                if(m>=60)
                {
                        m=0;
                        f++;
                }
                if(f>=60)
                {
                        s++;
                        f=0;
                }
        }
        switch(n)
        {
                case(0):
                        smgbuff[0]=smgduan[m%10];n++;break;
                case(1):
                        smgbuff[1]=smgduan[m/10%10];n++;break;
                case(2):
                        smgbuff[2]=smgduan[f%10];n++;break;
                case(3):
                        smgbuff[3]=smgduan[f/10%10];n++;break;
                case(4):
                        smgbuff[4]=smgduan[s%10];n++;break;
                case(5):
                        smgbuff[5]=smgduan[s/10%10];n=0;break;
                default: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消隐?

应该没有加,用164芯片驱动的数码管动态显示消隐我不清楚如何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如下,放到仿真上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仿真图或接线图?
定时中断中的Switch有什么意义?不可以一起做吗?
段选接口呢?

网友B:
数码管型号脚位是否一样?

网友C:
我没有看到你对n的定义啊,那你的Switch函数有何用处呢,n初始值为0,也就是说只会执行switch(0),这样写的话,显示肯定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