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单片机低成本程序烧录方案

楼主(2021-07-31):
峰岹单片机FU68xx系列单片机有哪些下载方式?有没有低成本的下载方案?例如51的串口下载

网友A:
可使用USB线CH340和串口sscom5.13.1 - 立创助手 -用单片机的串口IO口即可;就是下载的时候步骤麻烦一点

网友B:
每个生产单片机的厂商都有自己的产品定位,所以烧录方式各有不同。
一般来说,大批量工业烧录是最低成本的,但门槛相对较高。
至于个性化的,厂家会一般下载器的玩法和价格,可以直接和厂家联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