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触摸芯片C51单片机程序例程

楼主(2021-07-31):
上节讲了LED驱动芯片的介绍,这次给大家推荐一款触摸芯片,我要介绍的是来自合泰的BS814A-2这款触摸芯片,他与上节将的通讯时一样的,它也是IIC通讯协议进行通讯的,具体如何使用请查阅它的DataSheep!
附上电路图

由于STC8G1K17它内部只有一组硬件IIC,这组已经被LED驱动芯片使用了,所以这次就的使用模拟IIC程序来进行通讯了,IIC的通讯协议这里不再强调了,需要了解的请转到http://www.51hei.com/bbs/dpj-210572-1.html
以下为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main.h"

#define TOU_SDA  P34
#define TOU_CLK  P35

extern uint8_t Read_Touch(void);

KEY_t KEY =
{
        Read_Touch,
};

//检测是否被触摸,被触摸及读取触摸数据
static uint8_t Read_TouchData(void)
{
        uint8_t i;
        uint8_t Touch_dat=0x00;

        TOU_SDA = 1;
        TOU_CLK = 1;
        if(TOU_SDA==0)
        {
                TOU_CLK = 0;
                for(i=0;i<8;i++)
                {
                        Delay.delayus(80);  //稍作延时  45us
                        TOU_CLK = 1;
                        Touch_dat >>= 1;
                        Delay.delayus(40);  //22.5us后读取数据,在数据的中间读取数据
                        if(TOU_SDA)         //读取数据
                                Touch_dat |= 0x80;
                        Delay.delayus(40);  //稍作延时  22.5us
                        TOU_CLK = 0;
                }
                TOU_SDA = 1;  //释放总线
                TOU_CLK = 1;  //释放总线
        }
        return Touch_dat;
}

//将都到的触摸数据进行解析
static uint8_t Read_Touch(void)
{
        uint8_t Touch_DAT;

        Touch_DAT = Read_TouchData();
        switch(Touch_DAT)
        {
                case 0x8F:return 0;break;  //没有按键按下,返回0
                case 0x9E:return 1;break;  //KEY1按键按下,返回1
                case 0x9D:return 2;break;  //KEY2按键按下,返回2
                case 0x9B:return 3;break;  //KEY3按键按下,返回3
                case 0x97:return 4;break;  //KEY4按键按下,返回4
                default:return 0;break;
        }
}

上图2个文件下载:

网友A:
我用过,后来不用合泰了,如果你的按键不是和单片机在同一张PCB板上的最好不要用IIC或者其它串行传输数据的触摸芯片,当时我的按键板通过一条50cm的线连接主板,效果令人抓狂

网友B: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来个完整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后来不用合泰了,如果你的按键不是和单片机在同一张PCB板上的最好不要用IIC或者其它串行传输数据的 ...

说说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