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板子,MPU6050陀螺仪无法初始化

楼主:
自己画的stm32zet6板子,其他模拟iic的模块都能使用,就6050无法使用,试过好多个引脚了都不行,代码用的正点原子的精英版例程,求问大佬们怎么个原因

网友A(2021-11-08):
楼主,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方便讲吗

网友C:
这个陀螺仪我记得只是个普通的串口通讯吧,首先检查串口硬件IO口线是否正确,其次就是初始化的IO模式对不对,波特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