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画点

楼主(2021-08-01):
一块12864的液晶屏,我参考了网上画点的程序,按照扩展指令,输入水平座标,垂直坐标,再输入两个字节的信息,但屏没有变化,没有显示该有的点。而且有时上电还会花屏,请问大佬,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要不网上的程序有问题呗,要不是你改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网上的程序有问题呗,要不是你改出问题

我这个屏刚刚显示字符都出错了,位置和字符都不对。而且开关开闭之后状态还会变,但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很基层的函数。

网友B: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楼主:
void LCD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date,unsigned char cmd) //写一个字节(data,(1数据0指令))
{
        //使用8位数据通信模式,8位数据用的是PB口,对应12864的D0~D7(12864的数据I/O)
        RW=0;        //RW=0;设置写入模式(对应12864的RW)
        if (cmd) RS=1;//高数据 低指令(对应12864的RS)
        else RS=0;
        EN=1;//使能拉高(对应12864的EN)
        PORTB = date;//给数据到I/O
        delay_us(10);//等电平稳定
        EN=0;//使能拉低,数据送出完毕
        delay_us(100);//等12864接收完毕
}
void LCD_Init()
{
        ///文字显示模式初始化代码
        LCD_WriteOneByte(0x30,0);delay_ms(40);
        LCD_WriteOneByte(0x30,0);delay_ms(40);//设置8位数据总线,执行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OneByte(0x0c,0);delay_ms(40);//开显示,关光标,关光标闪烁
        LCD_WriteOneByte(0x02,0);delay_ms(40);//游标移动到起始位置
        LCD_WriteOneByte(0x01,0);delay_ms(40);//清屏
/**/        /*//绘图模式
        LCD_WriteOneByte(0x30,0);_delay_ms(20);
        LCD_WriteOneByte(0x30,0);_delay_ms(20);//设置8位数据总线,执行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OneByte(0x01,0);_delay_ms(10);//清屏
        LCD_WriteOneByte(0x0c,0);_delay_ms(10);//开显示,关光标,关光标闪烁
        LCD_WriteOneByte(0x01,0);_delay_ms(10);//清屏
        LCD_WriteOneByte(0x36,0);_delay_ms(20);//开绘图
        _delay_ms(10);
        */
}  /**/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_ms(5);
        P12=0;
        LCD_WriteOneByte(0x80,0);
        delay_ms(5);
        P11=0;
        LCD_WriteOneByte('A',1);
        delay_ms(3);
        P10=0;
        while(1);
}

楼主:
电路是直插的

网友B:
LCD12864液晶显示都是通常使用的液晶,有人以为12864是一个统一的编号,而实际有两种,一种是以KS0108为主控芯片的,不带字库的,说白了就是只能靠打点才能显示出字符或图形的,当然要借助取模软件;另一种是以ST7920为主控芯片的,带ASCII码和中文字库。显示汉字时可以直接输入汉字

LCD12864还有一种是以 st7565为主控芯片的, 是串口的,  是10脚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

楼主:
主控芯片是st7920带中文字库的,然后打点按照上面方法,他好像不能识别水平垂直坐标似的,但是已经写了扩展指令了

网友B: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你这个程序只发这一点,别人也帮你查不了。

电路是直插的

你这是使用开发板 ,开发板原理图得提供啊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stc8a8k

楼主:
开发板没有原理图,是直接拿杜邦线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