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户外环境监测系统程序 运用了DHT11模块,GY-30数字光强度模块

楼主(2021-08-01):
基于STM32F103C8T6最小开发板设计的户外环境监测系统(运用了DHT11模块,GY-30数字光照模块,低电平触发蜂鸣器,OLED显示)

实践成果展示: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TH117.h"
#include "sys.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值,并用串口打印出来
*/

void clock_init(void);

u8 temp = 0,humi = 0,Light=0;

/**************************************************************************
函数名:int main(void)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函数作用: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DHT11_Init();
   clock_init();
         bh1750_Init();
         OLED_Init();
         Beep_Init();
         OLED_Clear();
         Usart1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Usart2_Init(1152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HardWare init OK\r\n");

         while(1)
         {
                        //if (timeCount % 40==0){
                   bh1750_ReadOneTime();
                         bh1750_ReadContinuous1();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Light=getValue();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温度:%d,湿度:%d,光照:%d",temp,humi,Light);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5,0,1);
        OLED_ShowCHinese(30,0,2);
        OLED_ShowCHinese(45,0,3);
        OLED_ShowCHinese(60,0,4);
        OLED_ShowCHinese(75,0,5);
        OLED_ShowCHinese(90,0,6);
        OLED_ShowCHinese(105,0,7);
        OLED_ShowCHinese(0,2,8);
        OLED_ShowCHinese(17,2,9);
                    OLED_Show(temp,humi,Light);//屏幕显示成果
                 delay_ms(50);//建议不要低于这个数值
                 Beep_Warn(temp,humi);
                //}
                delay_ms(10);
         }

}
// }

/**************************************************************************
函数名:void clock_init(void)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函数作用:开启高速外部时钟,
ADCCLK设置为12MHZ,        SYSCLK设置为72Mhz,PCLK1设置为36MHZ,PKLC2设置为72mhz
***************************************************************************/
void clock_init(void)
{
        RCC->CR = 0x1010000;
        RCC->CFGR = 0x1DC402;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1-09-30):
GY30 接线是怎样的呢

网友B(2023-02-04):
代码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