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x库函数解释

楼主(2021-08-01):
void GPIO_PinLock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求函数功能大致解释我只知道传进去的是一个确定的引脚但是不知道这个函数是要做什么。

网友A:
stm32标准库的GPIO配置函数有很多,比如:
void GPIO_DeInit(GPIO_TypeDef* GPIOx);
void GPIO_AFIODeInit(void);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int8_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uint16_t GPIO_ReadIn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
uint8_t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uint16_t GPIO_ReadOut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
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void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
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
void GPIO_PinLock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void GPIO_EventOutput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void GPIO_EventOutput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void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uint32_t GPIO_ETH_MediaInterface);
函数功能-函数名见名知义,具体实现过程,可以跳过去函数声明慢慢看,不外乎一些寄存器配置,参考stm32中文参考手册就能对上操作的那些寄存器,这些更深入更细致的学习只能靠自己,别人最多给你个学习思路

网友B:
GPIO_PinLockConfig(GPIOx, GPIO_Pin_y);//锁存选择端口配置寄存器的对应位    端口锁存寄存器(GPIOA_LCKR~GPIOG_LCKR),32bit寄存器,高16位保留,低16可随时读出,1代表对应配置位被激活锁存,0代表可以被激活,激活是有固定的写入顺序的。锁存是不能乱用的,如果锁存了一个端口的功能寄存器,那么在下次系统复位前,端口的功能就不可更改,这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利的,特别是在程序中如果重新定义某些GPIO口的功能时,在确定其中某一GPIO端口在整个系统运行中状态保持不变,锁存就避免误修改,但是如果锁存的GPIO在后续的代码段中有不同的功能,就会无法修改,产生错误。因此锁存和GPIO_StructInit, GPIO_DeInit,GPIO_AFIODeInit这些初始化函数一样,使用前要考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