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一个按键切换亮灯的位置?求思路

楼主(2021-08-01):
求大佬帮忙,我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按键切换亮灯的位置,例如:开始时第一个灯亮,按下按键第一个灯熄灭,第二个灯亮,以此类推。。

网友A:
先学会按键的检测处理,再学会点亮、熄灭一盏LED灯,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B:
sbit k1=P1^0;
uint ScanCNT = 0;
bit k1_O;
char LedOut=0x01;
void keyscan()
{
        if(ScanCNT++ > 1000)
        {
                ScanCNT = 0;
                        if(k1==0 && k1_O==1)        //下降沿触发
                        {
                                P2=~LedOut;
                                LedOut<<=1;
                                if(LedOut=0)LedOut=0x01;
                        }k1_O=k1;
        }
}

网友C:
按下切换键累加变量,用这个变量判断,对应数字的灯高电平,其他灯低电平

网友D:
比如
unsigned int Key_num;
void Deal_Key()
{
if(key==0)
{
    delay_ms(5);
    if(Key==0)
{
  Key_num++;
}
}
if(Key_num==1)
{
    Led1=1;
   Led2=0
}
}
这种方法不光可以控制两个灯,比如液晶屏页面切换也可以用这思路

网友E:
先定义一个变量,然后在按键按下后用左移或右移函数进行操作。(小灯要连到同一列IO口上,比如P10、P11上)

网友F:
这个的话,你要先学习GPIOI输入输出,按键消抖。按键中断。这三个功能学习好后就可以写这个综合功能了。建一个全局变量KEY_state,在中断函数中对,如果按键按下了,就KEY_state的状态进程改变。主函数对KEY_state进行查询,如果他有改变就进行相应的LED灯的端口进行相应状的输出。
写成状态机就是:
staic KEY_state;
void key_interrupt(viod)
{
  如果KEY按下了
  消抖
  确认按下了
  KEY_state ++;
  if KEY_state>max_Leds
   KEY_state = 0;
}

void led_output( void)
{
   swich 0
    LED1(ON);
    LED2(OFF);
    LED3(OFF);
   .......
   LEDmax(OFF);
  switch 1:
    LED0(OFF);
    LED1(ON);
LED2(OFF);
   .......
    LEDmax(OFF)
   switch max
    LED0(off);
   ....
   LEDmax(ON);

}

main()
{
  led_output()
}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定一个标记位,按键按下标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