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的程序怎么移植到stc15单片机?

楼主:
最近有一块stc15单片机的板子,本来我以为可以直接移植51的程序过去兴致勃勃的改好程序下进去之后结果没反应,百度了一下百度说51的程序是兼容stc15的,然后速度更快所以要改延时改中断,但是我看了一下stc15的配套的程序里面有个“//设置P2.6~P2.7为准双向口”或者“//设置P2.6~P2.7为强推挽输出”这种的注释,我有点看不懂,所以有没有大佬可以帮我解答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2021-08-01):
STC15系列 单片机的所有 i/o 口均有 4 种工作模式
分别为:高阻、输入、强推挽输出和双向
具体怎么设置,看一下STC15系列单片机的技术资料,全有介绍的。

网友B:
上代码上电路图

网友C:
STC是指令完全兼容8051
不是程序完全兼容
你要区分开来

网友D:
stc15的io口一般不用特别设置,这与stc8有所不同

网友E:
一般可直接使用,最多调个延时,51系的原则上都是这个套路。
至于你要调整输入输出口,可以看相应芯片的说明书,里面很明白网站有例程。
如果你试了不行,就上程序、电路图和STC的具体型号,否则还是只能讲一样的官话。

网友F:
89c51的程序怎么移植到stc15

最近有一块stc15的板子,本来我以为可以直接移植51的程序过去兴致勃勃的改好程序下进去之后结果没反应,百度了一下百度说51的程序是兼容stc15的,然后速度更快所以要改延时改中断,但是我看了一下stc15的配套的程序里面有个“//设置P2.6~P2.7为准双向口”或者“//设置P2.6~P2.7为强推挽输出”这种的注释,我有点看不懂,所以有没有大佬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近有一块stc15的板子,本来我以为可以直接移植51的程序过去兴致勃勃的改好程序下进去之后结果没反应,百 ...

stc15可以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模式,但是一般默认准双向口,你如果对这个io口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修改,具体怎么修改,你可以查看芯片手册,stc51和stc15的有一些硬件设置是不同的,你最好仔细看一下stc15的手册,想讲51的程序移到15上的话,主要注意io口的设置以及io复位电平的一些处理

网友F: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解决问题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