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之3个串口配置 源程序

楼主(2021-08-02):
注释相关内容即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t2;
        u16 t3;
        u16 len;
        u16 len2;
        u16 len3;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if(USART_RX_STA2&0x8000)
                {
                        len2=USART_RX_STA2&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2=0;t2<len2;t2++)
                        {
                                USART_SendData(USART3, USART_RX_BUF2[t2]);//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2=0;
                }
                if(USART_RX_STA3&0x8000)
                {
                        len3=USART_RX_STA3&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3=0;t3<len3;t3++)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3[t3]);//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3=0;
                }

//                {
//                        times++;
//                        if(times%5000==0)
//                        {
//                                printf("\r\n战舰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
}

Keil代码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