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之X9C10x驱动程序

楼主(2021-08-02):
修改对应端口即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LE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
{
//        LED1=sta;
}

void Wiper_Test(int UD,int num)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CS, Bit_RESET);//CS置低,使用这块芯片
delay_us(1);
if(UD==1)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UD, Bit_SET);//如果你选择增加输出电压则将UD引脚置高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UD, Bit_RESET);//反之,置低
}
delay_us(1);
for(;num>0;num--)//这一段是控制调节几次电阻的,如果想要调节多一点就使INC多经历几次下降沿,每次调节1010欧姆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INC, Bit_RESET);
     delay_us(1);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INC, Bit_SET);
     delay_us(1);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Wiper_CS, Bit_SET);//将CS置高产生一个上升沿,INC在执行完上面一段后也被置高,因此固定到了当前的阻值
delay_ms(20);//芯片手册上说不小于20ms,应该是挂载多个设备的时候使用的。
}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Wiper_Test(0,100);//下阻值清零
         Wiper_Test(1,10);
//        while(1)
//        {
                for(i=0;i<8;i++)
                {
//                        Wiper_Test(0,100);//下阻值清零
                        Wiper_Test(1,1);
                        delay_ms(6666);
                }
//                for(i=0;i<100;i++)
//                {
//                        Wiper_Test(0,i);
//                        delay_ms(50);
//                }
//        }

}

代码工程:

网友A:
不错,学习学习,今后改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