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个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21-08-02):
STC 串口1和串口2用同一个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中断里收发数据。如果串口1发送数据的同时,串口2接收数据,会不会造成数据错误。

网友A:
设置一下中断优先级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中断函数不一样,数据会各自收发

网友C:
应该没有冲突吧?我也想看看哪个大神解释的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