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触摸屏定时器发送指令给32单片机,单片机接收不及时

楼主(2021-08-02):
HMI触摸屏手动发送指令可以改变占空比,但是利用定时器判断增加或者减少占空比后,发送指令给单片机却接收不及时,屏幕显示已经发送三四次,单片机才勉强接收到一次信号,这是一般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串口助手连一下屏幕, 如果数据正常, 说明接收中断没做好

网友B:
很大可能是单次通信結束的判断,或者超时没做好;假设单次接收10笔数据,做两个结束的条件:1.接收满10笔、2.10ms内没有接收到新数据,此次通信异常结束,并将数据保存的指针指向数组头,以待下次通信。同时,上位机要求两次通信间隔不短于10ms,可以通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