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开关怎么判断?求思路

楼主(2021-08-02):
   A,B两开关,当A开关先被打开,B开关同步A的状态,此时执行程序a,当A开关先比B开关 被关闭,B同步A开关状态,执行B程序;当B开关比A开关先打开,A同步B开关状态,执行C程序,   B开关先比A开关关闭,A同步B开关状态,执行D程序。

网友A:
你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还要什么思路可以上淘宝

网友B:
这个是要软件思路
还是要电路思路?

网友C:
但开关信号是硬件输入,如何同步?

网友D:
你这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正交解码的问题,A/B就是编码器的两相输入,而a/b/c/d就是4个程序分支。可以参考一下“旋转编码器”的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软件思路
还是要电路思路?

软件啊,同一盏灯有ab两种状态,由AB两感应延时开关控制,现在是A关闭状态下,B无法开灯。我想A打开为a状态,B打开b状态,A或B闭合时,要A或B其中一个还能开灯并判断是A还B打开的。

网友E:
画两个开关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