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P2两组IO口位移依次点亮(不用死循环或延迟)

楼主(2021-08-02):
   怎样用位移实现两组IO口位移依次点亮,最后保持常亮,不用死循环或延迟

网友A:
不延迟的话如何观察变化?

网友B:
If(delayus>0)
{
delayus--;
}else
{
delayus=5000;
P1<<=1;//初始P1=0xFF
P2<<=1;//初始P2=0xFF
}

网友C:
1、开一个定时器,在中断内计时500ms,并立起标志位f500ms;
2、定一个变量,记录LED显示:unsigned char Disp=0;
3、主循环内判断标志位
if( f500ms )
{
   f500ms=0;
   Disp++;
   if( Disp & 0x01 )  P1=1;else  P1=0;
   if( Disp & 0x02 )  P2=1;else  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