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黄管做循迹小车,求源码

楼主(2021-08-02):
有没有大佬会用小黄管做循迹小车,小黄管的感应距离大致在10cm以内。

网友A:
小黄管 是啥高科技

网友B:
小黄管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C:
光电传感器?

楼主:
光电红外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管 是啥高科技

光电红外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黄管是什么传感器啊?

光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光电红外传感器

这程序搜搜啊,到处都是,关键是你有啥特殊要求:比如跑的特别快,过 Y型路口,走循迹迷宫,断线路口?

网友E:
配置两个引脚为浮空输入,然后读取电平,最后判断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搜搜啊,到处都是,关键是你有啥特殊要求:比如跑的特别快,过 Y型路口,走循迹迷宫,断线路口?

要的是这些的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