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我给了高电平但还是无法驱动继电器。是什么原因,可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2):
MSP430F5529该IO口电表测量是3.0V左右。我外部给了3.0V都正常能驱动,电流只有UA级别求指教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有限,直接驱动继电器肯定是不行的。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做驱动输出,有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没有问题了,注意,单片机输出最好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B:
驱动继电器,需要达到2个条件:
1:电压要足够
2:电流要足够,否则不能产生足够强的吸力

网友C:
楼上是正解,建议还是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来驱动继电器。还有你别接继续器,看空载是不是电压上来了。

网友D:
单片机无法驱动继电器, 你要加外部控制电路进行控制驱动,一般采用三极管或者MOS管,不知道怎么弄就搜索一下蜂鸣器驱动电路,跟继电器一样的

网友E:
直接驱动LED电流都够呛加功率放大

楼主:
电流很小,只有0.01ma,接了共射放大电路,但是不能把电压拉下去

网友F:
把BJT换成MOS管

网友G:
上个图,可能是形式问题,或者参数问题。

网友H:
加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