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stc15单片机出现错误must specify file extension

楼主:
今天在仿真stc15的时候,发现电路无法正常运行,然后我单独只放一块芯片也要报错,下面是错误,我是百度过后才来询问的,因为百度上面说的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想寻求详细一点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2021-08-02):
编译器路径没设置对吧

网友B:
你确定仿真库里选对了STC的型号

网友C:
还得看看你的程序中是不是使用了stc15的什么特有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仿真库里选对了STC的型号

选对的后面发现问题了必须要把程序文件添加进去否则无法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看你的程序中是不是使用了stc15的什么特有功能

没有使用是因为没有添加程序文件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下,我这里以前的仿真有的出现你说的情况,另一些运行正常。然后新建了一个如图运行正常。
我的p8是8.11版,默认安装在c盘,默认文件夹改为了d:\p8,供参考。

网友D: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