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较适合新手使用stm32的最小系统板

楼主(2021-08-02):
麻烦推荐
谢谢

网友A:
推荐正点原子的STM32F103最小系统板,有很多配套资源

网友B:
最小系统板只有IO引出,新手还是建议拿STM32F103的开发板学,有基础之后各种最小系统板也就能融会贯通了,如STM32F103C8T6,RCT6,F407系列等

网友C:
新手的话一定要找个能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学习起来会事半功倍

网友D:
正点原子的精英或战舰都行。先别买407的板子,从103开始学,资料也多。

网友E:
我入门是学野火的开发版,感觉野火讲的很不错。

网友F:
其实看你准备学习什么功能,刚入门建议你买个简单板,入门后再买功能多的板,这样效果比效好,如果不可能,我们一起学习!希望你成长顺利!

网友G:
最小系统肯定啥也没有啊,就无所谓那个厂家之类的了

网友H:
stm32f103zet6,推荐精英版

网友I:
F103系列的资料多

网友F:
建议买最小系统板,然后自己买外设,这样你要通过自己搭配不同的电路,这样提高水平才快。最好能有个基础好的带带,实时解答。那些功能齐全的开发板,用他的例子学起来是快,但是自己动手的能力又缺乏了。建议楼主,万用表、焊台、逻辑分析仪,这些都要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