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340给stc89c51下载程序时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1-08-02):
我复位上电按了,首次冷启动p1.0,p1.1也短接地了;一直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先下载再上电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试试把杜邦线全拔下来

网友A:
然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A:
有些时候杜邦线连线是下载不进去的

网友B:
你什么眼神啊,拿着AT89C51当着stc89c51来下载,还告诉我们是stc89c51,这两者的下载方法不一样的,换STC的单片机就可以了,AT89C51的下载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眼神啊,拿着AT89C51当着stc89c51来下载,还告诉我们是stc89c51,这两者的下载方法不一样的, ...

啊,还有这,我以为一样呢,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