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语言升序排序算法

楼主(2021-08-02):
目的,用最少的代码,干最大的事,欢迎在评论区晒出自己的最少代码量的排序程序
int temp = 0, max = 0;  //定义两个中间变量
        int arr[] = { 0,5,3,9,1,2,4,6,7,8,978,45,34,22 };  //要排序的数组
        for (int i = 0; i < sizeof(arr) / sizeof(arr[0]); i++) //外循环次数要小于数组长度
        {
                for (int j = 0; j < (sizeof(arr) / sizeof(arr[0])) - i; j++)  //
                {
                        if (arr[j] >= max)    //找到每次循环的中的最大数
                        {
                                max = arr[j];     //记录最大数
                                temp = j;         //记录产生最大数,位于数组的位置
                        }
                }
                max = arr[sizeof(arr) / sizeof(arr[0]) - i - 1];  //将数组最后一个值,临时赋值给
                arr[sizeof(arr) / sizeof(arr[0]) - i - 1] = arr[temp];  // 让数组最后一个值,等于在内循环中找到的最大值
                arr[temp] = max;    //在内循环中找到的最大值的位置等于 MAX

                max = 0;  //让 max等于0,进入下一次的内循环
        }
//打印值看一下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代码很实用!

网友A:
for (int i = 0; i < sizeof(arr) / sizeof(arr[0]); i++) //外循环次数要小于数组长度
请赐教sizeof(arr[0])什么意思?而不是 for (int i = 0; i < sizeof(arr) ; 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int i = 0; i < sizeof(arr) / sizeof(arr[0]); i++) //外循环次数要小于数组长度
请赐教sizeof(arr ...

sizeof(arr)是获取数组的总字节长度,sizeof(arr[0])是获取数组中一位的字节长度。用总字节长度/一位字节长度。得出的结果就是。数组的长度。

网友B:
int temp = 0, max = 0;  //定义两个中间变量
int arr[] = { 0,5,3,9,1,2,4,6,7,8,978,45,34,22 };  //要排序的数组
for (int i = 0; i < sizeof(arr) / sizeof(arr[0]); i++) //外循环次数要小于数组长度
{
        for (int j = 0; j < (sizeof(arr) / sizeof(arr[0])) - i; j++)  //
        {
                if (arr[j] > arr[j+1] )    //相邻数两两对比,如前边大于后边,则交换
                {
                        temp = arr[j];
                        arr[j]= arr[j+1];
                        arr[j+1] = temp ;
                }
    }
}

网友C:
挺好的,判断个数的用关键字sizeof给简化,第二个for中的可以这样写   j < sizeof(arr) / sizeof(arr[0]) - i-1
最大的数已经到最后一个位置上,就可以减少程序运行的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zeof(arr)是获取数组的总字节长度,sizeof(arr[0])是获取数组中一位的字节长度。用总字节长度/一位字节 ...

谢谢解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判断个数的用关键字sizeof给简化,第二个for中的可以这样写   j < sizeof(arr) / sizeof(arr[0]) - ...

对,是的,可以减一次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temp = 0, max = 0;  //定义两个中间变量
int arr[] = { 0,5,3,9,1,2,4,6,7,8,978,45,34,22 };  //要 ...

max就不需要定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