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调试RS485,收到数据error

楼主(2021-08-02):
小弟我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a,调试485,现在发现不论芯片发送什么数据(例如0xAA),上位机这边收到的都是00 FF;此外,不论上位机发送什么数据,芯片收到的永远都是0xFC。
现在没法直接测芯片TXD和RXD的波形,也没法测波特率。
有没有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前辈,或者了解相关情况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波特率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对吗?

如果波特率设置错了,收到的应该是乱码,但是总是收到的是0x00 0xFF
我稍后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错误仍然存在。我现在uart发送的问题是,在tx代码中,把0xAA或者0x55 放进去,示波器在txd引脚截取的波形不是010101010101010101 ,(RS485)上位机收到的数据应该和txd的数据移植,当芯片发送0x55,上位机收到 00 FF 00 FF 00 FF。。。当芯片发送0xAA,上位机收到 00 00 FF 00 FF 00 FF 00 00 FF。。。循环

楼主:
这是上位机收到的数据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
有熟悉这个问题的大神吗?真的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B:
时钟配置检查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系统时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