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QueartusII(AS)下载程序失败的原因总结

楼主(2021-08-02):
1、确认你的QueartusII中选择的配置芯片是否和电路板中的芯片一致,可在左侧看所选芯片

2、检查你的下载线是否损坏,或者连线是否插错,或者芯片是否供电
3、确定你的配置芯片是否损坏,可以使用JTAG烧写配置芯片测试下,如果可写 那就可以排除该错误
4、检查你的电路中的AS模式中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否虚焊,还有MSEL0与MSEL1是否选择正确和nSTATUS是否接上拉电阻等
5、下载界面的Device选择是否正确
这是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过的,可以看一下之前能下载的工程选择的是哪个,如果不对,那么程序是下载不了的。当时我是直接鼠标左键双击尝试修改,出现如下界面。
但选择后会出现警告,没办法在这修改。
修改办法为:到QuartusII的菜单栏的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configuration device,将Auto改为板子的型号,我所使用的是EP2C5T144C8,选择EPCS1。然后重新编译运行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