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51单片机产生5到10之间随机数方法

楼主(2021-08-02):
要设计一个随机等待时间的程序,求问各位大佬51单片机产生5到10之间随机数方法,不知用c语言中的办法能否顺利实现?谢谢

网友A:
开个定时器,按下期间取定时器的值即可。

网友B: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count1=0;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count1++;
        if(count1==20)  //1秒到达
        {
              count1=0;
              num=1+(unsigned char)(20.0*rand()/(RAND_MAX));
     }
}

网友C:
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D:
直接按照C语言中产生的随机数即可

网友E:
1、用 rand() 乘 5 后加 5 取整 ,结果你懂;
2、用中断计数,计数范围 5 到 10 ,抽取。

楼主:
这样实现的,但51单片机好像容易死机。。。
#define MAX              10             //随机数最大值
#define MIN               5              //随机数最小值
unsigned int random(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value;
  srand(m);
value = rand() % (MAX + 1)+ MIN;     //获取一个随机数(5-10)
  return value;
}

网友F:
使用C语言的随机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实现的,但51单片机好像容易死机。。。
#define MAX              10             //随机数最大值
#d ...

你这个是伪随机数

计算机的伪随机数是由随机种子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数值。所以,只要计算方法一定,随机种子一定,那么产生的随机数就是固定的。

网友H:
开个ADC, 连续采样4次后取最低位,组合成一个0~15的数. ADC引脚悬空并尽量短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直接按照C语言中产生的随机数即可

那对于单片机是假的

楼主:
各位请问:这个1秒计时到达后产生的随机数如何保存作为计数的初始值?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请问:这个1秒计时到达后产生的随机数如何保存作为计数的初始值?谢谢

写入EEProm,开机时读取

网友K:
不要用那个rand函数,不知道是什么算法 以及内存占用,容易造成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