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蓝牙PID水温控制程序

楼主(2021-08-03):
所用到的材料
stm32 c8t6最小系统
四个独立按键
500w热得快
5v继电器模块
iic 四针oled屏
蓝牙模块
7805  220-12v变压器
DS18B20

7805线性电源提供5v直流给单片机和继电器模块,stm32 gpio口输出pwm可调方波,1hz频率,采用PID算法计算输出PMW占空比,温差大时,大功率输出,温差小时继电器不断开关,PMW占空比改变控制加热功率,OLED可见参数和水温,按键可调,增加了蓝牙控制,可以用手机调参,改变所需加热值

Keil代码下载:

主控部分

主控部分

500w热得快

500w热得快

继电器

继电器

7805电源部分

7805电源部分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imer.h"

short zheng,xiao,temp,temp_numb;
u16 temp2;
//short yuzhi;
uint16_t pwm;
//float Ki,Kp,Kd;
u8 flag=1,flag_2=1;

void read_key()
{
        u8 key;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flag++;OLED_Clear(); if(flag>=4)flag=0;
                break;

                case KEY2_PRES:flag_2++; OLED_Clear();if(flag_2>=4) flag_2=1;
                break;

                case KEY3_PRES:

                        if(flag==0)
                        yuzhi+=10;

                        if(flag_2==1 && flag ==1) Kp+=0.1;
                        if(flag_2==2 && flag ==1) Kp+=0.5;
                        if(flag_2==3 && flag ==1) Kp+=1;
                        if(Kp>=10000) Kp=0;

                        if(flag_2==1 && flag ==2) Ki+=0.1;
                        if(flag_2==2 && flag ==2) Ki+=0.5;
                        if(flag_2==3 && flag ==2) Ki+=1;
                        if(Ki>=1000) Ki=0;

                        if(flag_2==1 && flag ==3) Kd+=0.1;
                        if(flag_2==2 && flag ==3) Kd+=0.5;
                        if(flag_2==3 && flag ==3) Kd+=1;
                        if(Kd>=10)Kd=0;

                break;

                case KEY4_PRES:

                        if(flag==0)
                        yuzhi-=10;

                        if(flag_2==1 && flag ==1) Kp-=0.1;
                        if(flag_2==2 && flag ==1) Kp-=0.5;
                        if(flag_2==3 && flag ==1) Kp-=1;
                        if(Kp<=0)Kp=0;

                        if(flag_2==1 && flag ==2) Ki-=0.1;
                        if(flag_2==2 && flag ==2) Ki-=0.5;
                        if(flag_2==3 && flag ==2) Ki-=1;
                        if(Kd<=0)Kd=0;

                        if(flag_2==1 && flag ==3) Kd-=0.1;
                        if(flag_2==2 && flag ==3) Kd-=0.5;
                        if(flag_2==3 && flag ==3) Kd-=1;
                        if(Ki<=0)Ki=0;
                break;
        }

}

// ke_1本次误差 ke_2 上次误差
// en误差累积 ek本次误差减上次误差
void PID()
{

        float ek_1,en,ek_2,ek;
        ek_1=yuzhi-temp/10;

        en+=ek_1;

        ek=ek_1-ek_2;
        ek_2=ek_1;

//        pwm=Kp*ek_1;
        pwm=Kp*ek_1+Ki*en+Kd*ek;
}

int main(void)
{
        u8 Ki_xiao1,Ki_xiao2,Kd_xiao1,Kd_xiao2;
        u8 t,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OLED_Clear();
        DS18B20_Init();

        OLED_Clear();
        KEY_Init();
        TIM3_PWM_Init(7199,9999);  // 1s

        Kp=850;Ki=350;Kd=1.1;
        yuzhi=40;

        while(1)
        {
                if(flag==1)
                {

                        OLED_ShowChar(22,35+15,'^',24);
                }
                else if(flag==2)
                {

                        OLED_ShowChar(12*4+10,35+15,'^',24);
                }
                else if(flag==3)
                {

                        OLED_ShowChar(12*8+5,35+15,'^',24);
                }

                if(flag_2==1)
                {
                        OLED_ShowNum(0,52,0,1,12);
                        OLED_ShowChar(5,52,'.',12);
                        OLED_ShowNum(10,52,1,1,12);
                }
                else if(flag_2==2)
                {
                        OLED_ShowNum(0,52,0,1,12);
                        OLED_ShowChar(5,52,'.',12);
                        OLED_ShowNum(10,52,5,1,12);
                }
                else if(flag_2==3)
                {
                        OLED_ShowNum(0,52,1,1,12);

                }

                OLED_ShowChinese(0,0,0,16);
                OLED_ShowChinese(1*16,0,1,16);
                OLED_ShowChinese(2*16,0,2,16);
                OLED_ShowChinese(3*16,0,3,16);

                OLED_ShowNum(4*16+5,0,yuzhi,3,16);

                OLED_ShowChinese(0*16,16,4,16);
                OLED_ShowChinese(1*16,16,5,16);
                OLED_ShowChinese(2*16,16,2,16);
                OLED_ShowChinese(3*16,16,3,16);

                OLED_ShowNum(4*16+5,16,zheng+1,3,16);

                OLED_ShowChar(69+25,16,'.',16);
                OLED_ShowNum(69+30,16,xiao,1,16);

                Ki_xiao1=Ki*10 ;
                Ki_xiao2=Ki_xiao1%10;

                Kd_xiao1=Kd*10 ;
                Kd_xiao2=Kd_xiao1%10;

                OLED_ShowString(0,35,"Kp:",12);
                OLED_ShowNum(17,35,Kp,4,12);

                OLED_ShowString(12*3+9,35,"Ki:",12);
                OLED_ShowNum(12*4+5+9,35,Ki,3,12);
//                OLED_ShowChar(12*4+10+9,35,'.',12);
//                OLED_ShowNum(12*4+15+9,35,Ki_xiao2,1,12);

                OLED_ShowString(12*7,35,"Kd:",12);
                OLED_ShowNum(12*8+5,35,Kd,1,12);
                OLED_ShowChar(12*8+10,35,'.',12);
                OLED_ShowNum(12*8+15,35,Kd_xiao2,1,12);

                OLED_Refresh();
                read_key();

                PID();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emp=DS18B20_Get_Temp();
                zheng=temp/10;
                xiao=temp%10;

//                i++        ;
//                temp2+=temp_numb;
//                if(i>=10)
//                {
//                        temp=temp2/i;
//                        i=0;
//                        zheng=temp/10;
//                        xiao=temp%10;
//                }

        }
}

网友A(2021-10-14):
这个代码控制的引脚没有反应是啥情况?

网友B:
C8T6怎么用的启动文件怎么是startup_stm32f10x_hd.s,有点疑惑。

网友C:
没有APP呀?

网友D(2021-12-28):
500w的热得快,能不能控制它的功率啊!

网友E(2022-09-09):
引用 网友B:
C8T6怎么用的启动文件怎么是startup_stm32f10x_hd.s,有点疑惑。

可以是hd,我之前试过,hd程序烧得更快

网友F:
我感觉,这篇是搞积分的吧  PWM和继电器 不搭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