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JY901源程序

楼主(2021-08-03):
/*
编写者:Kevin
编译环境:MDK-Lite  Version: 5.17
初版时间: 2016-1-31
功能:
用STM32Core平台串口2读取JY901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1打印到串口助手,串口助手波特率要选为9600。
JY-901的波特率要修改为9600.
注意:示例程序输出的是ASCLL码,用16进制(HEX)显示是不能看到准确数据的。
硬件接线:
USB-TTL工具                 STM32Core                                                                                       JY901
VCC          -----           VCC        --------------------------   VCC
TX           -----           RX1(管脚10)
RX           -----           TX1(管脚9)
GND          -----           GND        --------------------------   GND
              TX2(管脚2)RX2(管脚3)需要转换成485总线电平
                                                                                                   A    ----  A
                                                                                                   B    ----  B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UART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JY901.h"
#include "DIO.h"

struct STime                stcTime;
struct SAcc                 stcAcc;
struct SGyro                 stcGyro;
struct SAngle         stcAngle;
struct SMag                 stcMag;
struct SDStatus stcDStatus;
struct SPress         stcPress;
struct SLonLat         stcLonLat;
struct SGPSV                 stcGPSV;
struct SQ       stcQ;

unsigned char cmd[8] = {0X50,0X03,0X00,0X34,0X00,0X0C,0X09,0X80};//读取0X34之后的12个寄存器

void CharToShort(unsigned char cTemp[],short sTemp[],short sShortNum)
{
        int i;
        for (i = 0;i<3;i++)
                sTemp[i] = (cTemp[2*i+sShortNum]<<8)|(cTemp[2*i+sShortNum+1]&0xff);
}

//CopeSerialData为串口2中断调用函数,串口每收到一个数据,调用一次这个函数。
void CopeSerial2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Buffer[250];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Cnt = 0;

        ucRxBuffer[ucRxCnt++]=ucData;        //将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冲区中
        if (ucRxBuffer[0]!=0x50) //数据头不对,则重新开始寻找0x55数据头
        {
                ucRxCnt=0;
                return;
        }
        if (ucRxCnt<29) {return;}//数据不满29个,则返回
        else
        {
                ucRxCnt=0;//清空缓存区,将接收缓冲区的字符拷贝到数据结构体里面,从而实现数据的解析。
                CharToShort(ucRxBuffer,stcAcc.a,3);
                CharToShort(ucRxBuffer,stcGyro.w,9);
                CharToShort(ucRxBuffer,stcMag.h,15);
                CharToShort(ucRxBuffer,stcAngle.Angle,21);
        }
}

void CopeSerial1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UART2_Put_Char(ucData);//转发串口1收到的数据给串口2(JY模块)
}

int main(void)
{
        char str[100];

        SysTick_init(72,10);//设置时钟频率
        Initial_UART1(9600);//接PC的串口
        Initial_UART2(9600);//接WT901C485模块的串口

        LED_ON();
        delay_ms(1000);//等等WT901C485模初始化完成
        while(1)
        {
                UART2_Put_String(cmd,8);//发送读取0X34之后的12个寄存器,也就是加速度 角速度 角度和磁场
                        delay_ms(500);
                //输出加速度
                printf("Acc:%.3f %.3f %.3f\r\n",(float)stcAcc.a[0]/32768*16,(float)stcAcc.a[1]/32768*16,(float)stcAcc.a[2]/32768*16);
                        delay_ms(10);
                //输出角速度
                printf("Gyro:%.3f %.3f %.3f\r\n",(float)stcGyro.w[0]/32768*2000,(float)stcGyro.w[1]/32768*2000,(float)stcGyro.w[2]/32768*2000);
                        delay_ms(10);
                //输出角度
                printf("Angle:%.3f %.3f %.3f\r\n",(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delay_ms(10);
                //输出磁场
                printf("Mag:%d %d %d\r\n\r\n",stcMag.h[0],stcMag.h[1],stcMag.h[2]);
                    delay_ms(10);//等待传输完成
        }//主循环
}

代码下载,初学,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2022-01-13):
struct STime                stcTime;
struct SAcc                 stcAcc;
struct SGyro                 stcGyro;
struct SAngle         stcAngle;
struct SMag                 stcMag;
struct SDStatus stcDStatus;
struct SPress         stcPress;
struct SLonLat         stcLonLat;
struct SGPSV                 stcGPSV;
struct SQ       stcQ;
这些是啥意思哇,定义的都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