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求助

楼主:
做了一个24V转48V的升压电路,用示波器测量MOS管的G极和S级对地的电压,为什么G极信号上升的时候,S极的电压会有个尖峰??

网友A(2021-08-04):
可能表笔的地线夹子没去除,表笔太靠近大电流走线,信号被干扰了;
可以不用理会,如果确实有尖峰对电路工作有影响,可以调大C14容量

网友B:
开通瞬间有个尖峰不是很正常吗?加个RC滤波再测,尖峰干扰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