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的线被我拉出来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1-08-03):
pcb里的线被我拉出来了,怎么办啊?
如图

网友A:
飞线啊,用电线把两个点焊起来呗

网友B:
放回去在用胶粘一下凑活用。

网友C:
线路没断吧,找个胶水黏回去就好了,这就是一根铜线而已

网友D:
你这还没多糟糕,直接贴胶带吧

网友E:
用美工刀割掉,在别的位置刮开阻焊层飞线过去

网友F:
铜皮没有断,不想飞线就用胶水贴回去继续用

网友G:
没断口就用胶水粘一下,有断口就点两下锡,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H:
看图片,应该是4脚按键的其中一脚焊盘脱落了吧。找一根细铜线焊接到那按键脚,另一端,先小心把焊盘连接的走线上的绿油层轻轻刮掉,露出铜线再焊接上去。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H:
弄好之后,再打些热熔胶黏住就行了。就是那种白色的树脂。

网友I:
线路断了就飞线,没断就黏上

网友J:
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