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的避障小车代码

楼主(2021-08-03):
利用52单片机做的一个避障小车,还有一些地方不足,供参考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bstructionDis 20   //到障碍物距离

sbit LED = P0^0;            //距离小于20就亮
sbit Trig = P1^1;                //TRIG用来发送方波
sbit Echo = P1^2;                //ECHO用来接收方波
sbit Motor_1 = P2^1;                   //控制第一个电机正反转
sbit Motor_2 = P2^2;
sbit Motor_3 = P2^3;                   //控制第二个电机正反转
sbit Motor_4 = P2^4;
sbit servoMotors = P1^0;    //PWM控制舵机引脚

float L = 0;
uchar sum;
uchar Motor_pwm = 0;
uchar Servor = 5;           //设置舵机占空比
uchar servorTime = 0;
uchar ifLeft = 0;           //左方向是否有障碍物
uchar ifRight = 0;          //右方向是否有障碍物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time > 0;time--){
                for(i = 0;i < 255;i++);
        }
}

void turnLeft()                        //左
{
        Motor_1 = 1;
        Motor_2 = 0;
        Motor_3 = 0;
        Motor_4 = 0;
}

void turnRight()            //右
{
        Motor_1 = 0;
        Motor_2 = 0;
        Motor_3 = 1;
        Motor_4 = 0;
}

void turnUp()                            //前
{
        Motor_1 = 1;
        Motor_2 = 0;
        Motor_3 = 1;
        Motor_4 = 0;
}

void turnDown()                                  //后
{
        Motor_1 = 0;
        Motor_2 = 1;
        Motor_3 = 0;
        Motor_4 = 1;
}
//发射超声波测距波形
void openHc()
{
    Trig = 1;
    _nop_();                                  //1us,一共20us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
        Trig = 0;
}
//超声波
uchar getDistance()
{
        TH0 = 0;
        TL0 = 0;
        openHc();                        //发送一个方波信号,
        while(!Echo);                    //等于0一直循环,直到Echo为高电平,信号反弹回来
        TR0 = 1;                         //开启定时器
        while(Echo);
        TR0 = 0;
        sum = TH0*256 + TL0;    //高八位加低八位组成16位
        L = (sum*1.78)/100;     //L为距离
        if(L < obstructionDis){  //如果距离小于20
                LED = 1;
                return 0;
        }else{
                LED = 0;
                return 1;
        }
}
//控制舵机方向
void control()
{
                Servor = 21;                          //舵机向左摆动
                servorTime = 0;                   //从0开始计数
                TR1 = 1;                          //开启T1,舵机开始工作
                delay(200);                        //等待
                TR1 = 0;
                delay(3000);
                if(getDistance() == 0){
                        turnLeft();
                        delay(200);
                        delay(200);
                }
                Servor = 13;                //超声波正对前方
                servorTime = 0;
                TR1 = 1;                  //定时器T1开始工(T1用来控制舵机)
                delay(200);         //等待中断
                TR1 = 0;            //关闭定时器
                delay(3000);
                if(getDistance() == 0){
                        turnDown();
                        delay(200);
                        delay(200);
                        delay(100);
                        turnRight();
                        delay(200);
                        delay(200);
                }
                Servor = 5;                         //舵机向右
                servorTime = 0;
                TR1 = 1;
                delay(200);
                TR1 = 0;
                delay(3000);
                if(getDistance() == 0){
                        turnRight();
                        delay(200);
                        delay(200);
                }
                Servor = 13;                //超声波正对前方
                servorTime = 0;
                TR1 = 1;                  //定时器T1开始工(T1用来控制舵机)
                delay(200);         //等待中断
                TR1 = 0;            //关闭定时器
                delay(3000);
                if(getDistance() == 0){
                        turnDown();
                        delay(200);
                        delay(200);
                        delay(100);
                        turnRight();
                        delay(200);
                        delay(200);
                }
}
//初始化
void Init()
{
        LED = 1;                              //LED先亮
        EA = 1;
        ET1 = 1;
        TMOD |= 0x10;                    //00000001,方式1
        TH1 = (65536 - 100)/256;                     //65436,100us
        TL1 = (65536 - 100)%256;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servorTime = 0;
        while(1){                        //如果返回的是1,则说明没有障碍物所以一直向前
                turnUp();
                if(getDistance() == 1){
                        control();
                }else{
                        turnDown();
                        delay(200);
                        delay(200);
                        delay(100);
                        control();
                        break;
                }
        }
}
//T1中断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用脉常(输出PWM信号)
{
        TH1 = 0xff;                //重新赋值
        TL1 = 0x9c;
        servorTime++;              //用来计数中断次数,加一次就代表100us
        if(servorTime <= Servor){
                servoMotors = 1;       //舵机旋转
        }else{
                servoMotors = 0;       //舵机停止
        }
        if(servorTime >= 100){             //加到100舵机就停止
                servorTime = 0;          //舵机停
        }
}

网友A(2021-09-04):
博主,程序能运行吗?我看起来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