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录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1-08-03):
我用朋友的电脑试了一下,可以烧,板子应该没问题。我按照教程上的方法下载了程序,安装驱动。串口没有感叹号,倒是存储控制器出现了感叹号。

楼主:
有人说可能电脑供电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若存在感叹号可能说明系统与电脑不匹配需要找到合适的系统.

网友B:
这几乎是每个用STC89或者STC90系列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你还是自己上网慢慢找,慢慢解决吧,一直试,不停的试,等到你搞好了,以后就知道怎么玩转这个ST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存在感叹号可能说明系统与电脑不匹配需要找到合适的系统.

图中那个刷机的东东已正确安装,而黄色的貌似与VCD有关的存储控制与单片机无关。

网友C:
一般是刷机线序接错或硬件有问题,可来回试试亲测接错几秒内STC不烧。
如果确定其他无误包括STC选型也没错,可以先点刷机后再给板子上电试试。

网友D:
你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E:
什MCU?型号要选对。有的要重新上电才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下载

我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MCU?型号要选对。有的要重新上电才能烧录

型号选对了,重新上电也有,我用朋友电脑试过了,没问题,换自己的电脑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那个刷机的东东已正确安装,而黄色的貌似与VCD有关的存储控制与单片机无关。

所以不用管吗?

网友F:
你用的串口是COM7,麻烦你看到串口选 对了吗?

网友G(2022-03-23):
有一下可能:连接问题,插口松了导致接触不良,这个重新插一下就好;端口被占用,使用串口通信模拟后可能会暂用接口,要确保串口模拟软件使用后恢复模拟接口;还有就是芯片没插好或者有损毁;最后要注意一下烧录的顺序,这个一般你买单片机都有说明,实在不行问客服。

网友H:
连接线 最好用 带屏蔽的。另外注意其他相邻电器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