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的这个电阻是什么用途

楼主(2021-08-03):
普中的开发板,74HC245的这个图没看懂,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A0~A7并联了100欧姆的电阻,请问这几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下拉吗?下拉的话阻值也太小了。。。
这几个口如果连接P0口,P0口不是已经接了上拉电阻了吗?

我用proteus模拟,接这几个电阻,电路不正常,直接用P0口的上拉的话,则正常运行。
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A:
电路基础知识问题,电阻分压问题而已.

网友A:
若P0上拉电阻较大的话与100欧姆分压后电压值自然就很小影响电路参数.

网友B:
这样的电路,应该是不会直接连P0口的,可能P0口还有加驱动芯片,连驱动芯片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讲解

网友C:
它拿245做了驱动器,应该接的是138做译码器。

网友D:
下拉作用,

楼主:
我还是感觉这个图画的有问题,这个电阻不应该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感觉这个图画的有问题,这个电阻不应该加

下拉电阻,阻值可能小了,改成100K应该可以了

网友F:
限压电阻,防止大电压电流输入,保护集成电路

网友G:
下拉电阻 但是 100太小了 如果IO是5V的话就要50mA这通常电压被拉的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