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能不能控制1平方米的led大屏?

楼主(2021-08-03):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不说平米,都和按多少个LED行和列来计算的,组成的平米可以是无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说平米,都和按多少个LED行和列来计算的,组成的平米可以是无限的.

是啊。如果是16*16我知道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像户外那个大广告牌,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做

网友B:
成品LED控制卡里面也是单片机组成的,你说呢?但凡了解一点LED显示屏的都不会问能控制几平方的显示屏,P2.5和P10的LED个数就相差极大了

网友C:
能控制多少是按分辨率算的,而不是面积

网友D:
控制led屏大小由驱动电路决定。

网友B:
还有LED屏幕还分单色屏、三色屏和RGB全彩屏,对单片机的要求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是16*16我知道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像户外那个大广告牌,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做

知道那么大LED屏挂了几个控制器?有空路过看看屏的背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知道那么大LED屏挂了几个控制器?有空路过看看屏的背后。

还是一样的回答:
要看控制板的驱动能力联级后的LED分辨率,与面积平方无关与体积大小无关与块数多少无关。

网友F:
单片机可以控制1平米的大屏,51+39SF040, 嫌慢就STM32,总能找到一款合适的单片机来做

网友G:
驱动电路做好了,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H:
驱动电路设计好了都不是问题,跟LED的面积无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是16*16我知道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像户外那个大广告牌,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做

这个一般不是你考虑的,广告屏会留下控制接口,你只要控制住控制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