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液位仪Proteus仿真原理图程序PCB文件 带温度补偿

楼主(2021-08-03):
全套51单片机超声波液位仪资料,含程序、仿真、PCB文件,做出来的实物能实现功能。利用超声波测液位,用LCD1602现实,带温度补偿,带报警指示。PCB蜂鸣器处忘加驱动,电流不够,声音不够大,可换成灯。
初始零液位距离为15CM,报警液位为低于5CM,低于5CM时大灯点亮。
如需要校准改变零液位:
点击设置,设置指示灯亮起
点击液位归零
再次点击设置,指示灯熄灭,开始正常工作。
如需改变报警液位:
点击设置
点击加或者减
换位可以改变按加减时改变个位还是十分位的值,默认为十分位。
仿真说明:
仿真需要先校准归零。
如第一次仿真失败,方法如下:
停止仿真;
双击MCU,出现对话框;
点击program file栏目后的文件夹图标,出现文件选择框;
点击确定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reg52.h>

uint8 flag;   //定义定时标志
uint16 set_s;  //设定值
uint16 lv_0;   //零位
uint16 length;
uint16 lv_n;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bit fusu = 0;          //1s定时标志
bit setflag= 0;          //进入设置模式标志
bit changewei=0;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sbit led=P2^0;
sbit bz=P1^5;
sbit k3=P1^7;         //更换十位和百位
sbit k1=P3^0;         //加
sbit k2=P3^1;         //减
sbit k4=P1^6;         //设置零位
void ShowDistance();
void ShowSet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主函数 */
void main()
{
           bit res;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tr[12];
    set_s=50;//mm
        lv_0=150;//mm
    EA = 1;            //开启总中断
    TMOD &= 0Xf0;
    TMOD |= 0X01;      //设置T0为方式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IT0=1;        //设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为下降沿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InitUltrasonic();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Start18B20();      //启动DS18B20
        LcdShowStr(0, 0,"SETD:");  //显示距离单位
        LcdShowStr(0, 1,"LV:");  //显示距离单位
        LcdShowStr(10, 1,"T:");  //显示距离单位
        k1=1;

    while(1)
    {
        if(flag == 1)
        {
            flag = 0;
                        ShowSets();
            ShowDistance();
                    if (1)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
                while (len < 6)               //用空格补齐到6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12, 1, str);        //显示到液晶屏上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LcdShowStr(12, 1, "error!");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while(setflag){//按下设置键,进入设置模式,循环直到再一次按下设置键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ms(5);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changewei==0)set_s++;
                                                else set_s+=1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ms(5);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changewei==0)set_s--;
                                                        else set_s-=10;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ms(5);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hangewei=~changewei;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ms(5);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v_0=length;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ShowSets();
                }
                if(lv_n>set_s) bz=1;
                else bz=0;
    }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 执行测距并显示结果 */
void ShowDistance()
{
    uint8 i;
    uint8 buff[4];
        uint8 buff2[5];
    uint16 Distance ;   //暂存距离值
    Distance = GetDistance();
        length = Distance;//mm
        if (Distance < lv_0)
                {
                Distance = lv_0-Distance;
                lv_n= Distance;
                fusu=0;
                }
        else
         {
                 Distance =Distance- lv_0;
                 lv_n=0;
                 fusu=1;
         }
        if((Distance<999)&&(fusu==0)){
            buff[3] = Distance%10 + '0';   //将数据转换为字符形式
            buff[2] ='.';
            buff[1] = (Distance/10)%10 + '0';
            buff[0] = (Distance/100)%10 + '0';
            for(i = 0; i <= 0; i++)  //整数部分高位的0转换为空白符
            {
                if(buff[i] == '0')   //判断是不是字符0
                    buff[i] = ' ';   //将字符0 转换为空格 即不显示
                else
                    break;
            }
            LcdShowStr(3, 1, &buff); //显示距离值
            LcdShowStr(7, 1, "cm");  //显示距离单位
        }
                if((Distance<99)&&(fusu==1)){
            buff[3] =' ';   //将数据转换为字符形式
            buff[2] =Distance%10 + '0';
            buff[1] ='.';
            buff[0] = (Distance/10)%10 + '0';
//            for(i = 0; i <= 0; i++)  //整数部分高位的0转换为空白符
//            {
//                if(buff[i] == '0')   //判断是不是字符0
//                    buff[i] = ' ';   //将字符0 转换为空格 即不显示
//                else
//                    break;
//            }
                        LcdShowStr(3, 1, "-");  //显示距离单位
            LcdShowStr(4, 1, &buff); //显示距离值
            LcdShowStr(7, 1, "cm");  //显示距离单位
        }
        if(Distance>999||((Distance>99)&&(fusu==1))){
                LcdShowStr(3, 1, "ERROR");  //显示距离单位
//            else {
//                        buff2[4] = Distance%10 + '0';   //将数据转换为字符形式
//                    buff2[3] ='.';
//                    buff2[2] = (Distance/10)%10 + '0';
//                    buff2[1] = (Distance/100)%10 + '0';
//                        buff2[0] = (Distance/1000)%10 + '0';
//                    for(i = 0; i <= 3; i++)  //整数部分高位的0转换为空白符
//                    {
//                        if(buff2[i] == '0')   //判断是不是字符0
//                            buff2[i] = ' ';   //将字符0 转换为空格 即不显示
//                        else
//                            break;
//                    }
//                    LcdShowStr(3, 1, &buff2); //显示距离值
//                    LcdShowStr(8, 1, "cm");  //显示距离单位
        //        }
        }
}
void ShowSets()
{
    uint8 i;
    uint8 buff[4];

        if(set_s>999)set_s=999;
    buff[3] = set_s%10 + '0';   //将数据转换为字符形式
    buff[2] ='.';
    buff[1] = (set_s/10)%10 + '0';
    buff[0] = (set_s/100)%10 + '0';
    for(i = 0; i <= 3; i++)  //整数部分高位的0转换为空白符
    {
        if(buff[i] == '0')   //判断是不是字符0
            buff[i] = ' ';   //将字符0 转换为空格 即不显示
        else
            break;
    }
    LcdShowStr(6, 0, &buff); //显示距离值
    LcdShowStr(10, 0, "cm");  //显示距离单位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大神牛啊,那个超声波的仿真模块在哪里下的

网友B(2023-05-09):
引用 网友A:
大神牛啊,那个超声波的仿真模块在哪里下的

Proteus8.9里面自带

网友C(2024-03-20):
好资料,加个电机驱动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