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规三项

楼主(2021-08-03):
安规三项

1.安规三项漏电流、接地电阻、绝缘阻抗有何种区别?

2.接地电阻和绝缘阻抗是如何测试的

3.电介质强度是不是和耐压一个含义

网友A:
接地电阻用接地导通测试仪测,绝缘用兆欧表测

网友A:
漏电流是指仪器泄露电流,接地电阻是仪器接地的电阻,绝缘阻抗是仪器电源输入端与仪器外壳地的阻抗

网友A:
电介质强度和耐压不是一个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用接地导通测试仪测,绝缘用兆欧表测

那漏电流呢?

网友A:
漏电流可用万用表微安档或毫安档测,也可用安规校验仪或耐电压测试校验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流可用万用表微安档或毫安档测,也可用安规校验仪或耐电压测试校验仪测

你有测试的示意图吧

网友B:
这里真的是学习到不少的新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测试的示意图吧

我可以画一个给你

网友A:
图传不上来,电流表串接在被测仪器电源线的地线中,就可以测量被测仪器的泄露电流了。使用安规校验仪,就把被测仪器的电源插头插到校验仪的测试电源插座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