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好:单片机p1.0引脚出现1秒左右高电平,如何可靠地把这个高电平记录下来?

楼主(2021-08-03):
一辆智能小车从激光对射装置中穿过,估计穿越时间在1-2秒,该时间内小车遮住了对射光,激光对射装置将输出1-2秒高电平,当车辆穿过后,变成低电平,现在要读取这个高电平,作为后续触发定时器计时的依据,用什么方法可以可靠地保存这个小车因为遮住对射光所输出的电平信号?
谢谢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1~2秒的时间很长了,用中断或查询的方法均可。

网友B:
用带记忆的电表进行记录,或用单片机来搞定
当然,也可以用p1.0点亮LED,用肉眼观察人脑记忆

网友C:
换能支持外部中断的引脚,使用用上升沿触发中断程序,别说1-2s, us级都可以实现

网友D:
用示波器捕捉这个脉冲,拿胶片相机拍下来,这就可靠保存了。

网友E:
如果是为了测量,请使用触发通道设置为上升沿触发的示波器。 如果这是用于单片机捕获,请使用输入引脚的中断来捕获脉冲。

网友F: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触发的外部中断,第一次触发开启定时器,知道第二次触发关闭定时器,然后就可以得到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