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双电源无缝切换的12V模块

楼主(2021-08-04):
有外接电源时,优先供电并给电池充电,外接电源电压低或者断开时,自动切换电池供电,切换时候小于1毫秒,要求10A以上。用MOS管无缝切换,但电流小 ,价格贵,继电器切换时间毫秒以上,100毫秒,负载上要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A:
MOS管电流小???那就上IGBT!!!

网友A:
MOS管轻松四五十A 上百A怎么会说MOS电流小呢?

网友B:
锂电池还是蓄电池? 负载是什么设备?

网友C:
Texas Instruments 有多种类型的电源开关或电源多路复用器 (MUX)

网友D:
有很多电流等级,也有进口和台产的芯片在内地封装的。100V60A,100V67A的MOS管,100V75A,100V110A,100V170A,100V200A的MOS,都是大功率的,也有些是MOS模块,100V250A,100V300A的MOS,海飞乐技术的MOS管就是台产的芯片在内地封装的。150V42A,150V67A,150V70A,150V80A,150V96A,150V100A的MOS,150V120A,150V150A,有些是半桥封装的MOS模块。150V180A,150V220A。作用于新能源汽车。100V20A,100V23A,100V26A的MOS,100V28A,100V30A,这些MOS是TO-3P封装,100V33A,100V36A的MOS管,100V38A,100V41A,这些是TO-247封装,100V44A,100V47A,100V52A的MOS,100V55A,100V57A这些是 SOT-227封装的MOS模块。

/******************以上内容来自度娘***************/

网友E:
又要功率大,又要很便宜,确实挺难的;
其实MOS管也不算贵了;
你需要的是好用的自动切换电路。

网友F:
如果负载的电压要求不高,最简单的是一个二级管就行了,电流大选一个压降低的。

网友G:
7楼的朋友说得没错,用二极管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的电压要求不高,最简单的是一个二级管就行了,电流大选一个压降低的。

加二极管外接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H:
加个电容会完美解决吗